AD输入超过其满量程后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7-07-30):
如最大量程3V,输入超过3V,怎么处理,按3V转换还是?
书上有教过没?
谢谢!

网友A:
认真理解"採樣"

网友B:
电阻采样~

貌似是用电阻分压采样 保证量程不能超过测试最高值吧

网友C:
看过量程50度的体温计吗?

网友D:
如果高于量程应该怎么处理呢?

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请大家说得明白一些阿!

网友E:
就是要将最大可能的量程压缩到最大可以接受的量程范围内

一般就是用电阻分压。如果随之出现阻抗问题,应当通过跟随器隔离。

当然,也可以直接利用放大倍数小于1的放大器压缩,如反相放大器。

-------
以上方法,美其名曰“信号调理”,它是和将信号放大相反的过程而已

楼主:
还是要避免

比如量程3V,采集的电压是5.2V,那么就要分压,使分压后的电压小于3V,最好还有一些余量。

可是还是不明白:
如果5.2V的电压直接输入3V量程的ADC,内部是怎么处理的?

唉,想不明白的,如果不给讲明白,还是怎么都想不明白,呵呵。看了ADC原理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F:
当外部电压达到参考电压时

转换结果已经最大,超过也是最大值。

这样想:外部电压是你飘里的水,ad值是你杯子装水的多少。

你拿你飘里的水往你杯子倒。

网友G:
还是看datasheet.

网友H:
设计有问题

对于输入到AD口的信号,一般都要加限幅,保证其在AD电压范围之内。超出范围,很可能损坏AD。比如运放,正负15V供电,输入一个超出这个范围的电压,运放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D:
怎么才知道ad采集电压超过量程?

ad有电压量程,例如:ad采集0~3v电压,突然来了大于3v的电压,这时才要加电阻,那么这个电阻是滑动电阻吗?加上电阻以确定ad采集在0~3v之间?是不是还得加其他东西来测定要采集的电压,看是否超过量程?

楼主:
知道了

设计时要避免超过量程。
不小心超过量程了,按最大量程转换。
呵呵

网友I:
大哥问的有意思

你自己都不知道信号有多大就去采样?总有个设计需求吧。你首先需要知道信号的大小、频率才能设计调理电路,如果信号有尖刺,你也要知道你是否需要测量尖刺的最大值,如果需要也要保证他在你的量程之中;如果不需要则应该在调理电路中把他滤除。

网友J(2018-01-12):
引用 楼主:
比如量程3V,采集的电压是5.2V,那么就要分压,使分压后的电压小于3V,最好还有一些余量。可是还是不明白: ...

把5.2V电压直接输入到ADC输入端,会把ADC模块烧坏!一般ADC输入端需要有限压保护措施,比如钳位二极管,可把电压限制在0-0.7V--3V+0.7V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