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决一运放难题!

楼主(2007-07-30):
我用{OP07}做一30倍信号放大电路,但是实际只能放大13倍,而且输出电压在输出电压范围内,频率也在范围之内,波形输出正常。运放是不是有输入电压范围?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不是R to R的运放,要注意输入的偏置

网友B:
支持二楼说法!

网友C:
楼主这句“波形输出正常”有点可疑

没看到图,不好说。

楼主:
谢谢大家

可能是带宽增益积的限制吧!我再试验试验!!谢谢大家!

网友C:
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en

我用的信号是16kHZ,增益30倍。查了一下资料带宽增益积只有400KHZ.

网友C:
你这个问题

还不是受增益带宽积的限制,而是受输出摆动速率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