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接下拉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7-30):
  我在应用中在24.576MHZ的时钟信号线上接上15~22pF级的电容然后接地,但是我不是很明白接这么小容值电容在此处的意思,去耦,旁路都说不过去,是作为反馈使用?但是怎样的机理,感谢.

网友A:
改善EMC性能

网友B:
请awey详细分析一下

我也是只懂得其中的简单概念。据说,与振荡稳定性有关。

网友C:
滤除高频信号。

网友A:
其实就是滤除高频分量,使信号的上升与下降沿不要太陡

减小对临近电路的辐射干扰。

不是必需的。

网友D:
解释

通过对电容的充放电,使得时钟信号变得光滑一些,这样通过傅立叶分析,可以看到高频成分大幅缩减,因此EMC性能得到提高!

网友B:
如此看来,不同频率所用的电容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