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以用积分电路吗?

楼主(2007-07-31):
要做一个类似加油站设定加油量的系统,可以由流量传感器,用积分电路来求吗?另外要求计量范围10万吨,误差小于0.5吨,这个指标要实现,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积分电路要求输入是模拟量

输入应该是流速而不是流量。
流量计输出有很多是脉冲形式的,对这个脉冲串计数即可。

网友B:
积分电路?我觉得还是数字的比较可靠...

楼主:
maychang

“输入应该是流速而不是流量。”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是对流量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