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我推荐精密的,温度特性好的3.0V稳压二板管。?

楼主(2007-07-31):
   大家可不可以给我推荐一种精密的,温度特性好的3.0V稳压二板管。?
   当然,如果有简单的3.0V稳压方案,也可以介绍。
   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没有精密的

可以用两端的并联式基准代替

网友B:
LM4040-3.0

精密电压基准,最高 0.1%
最大工作电流 15mA

楼主:
两端的并联式基准?不太明白。,?

两端的并联式基准?不太明白!可不要说得清楚一点。

网友C:
型号都告诉你了,还不明白?

再来一个:TL431,看看datasheet就明白了。

网友D:
我也再找3.0v的稳压管呢

现在买的好象会稳压到3.36v,根本不准嘛,考虑去买1.5v的稳压管,两个串联起来试试.

网友C:
那样更糟糕

网友D:
哈哈

老总说就这样算了 省了不少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