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怎么分析啊?

楼主(2007-07-31):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其静态工作点和放大倍数等参数啊?Vin是130K的信号,前端是LC滤波,Q1是用来放大电压的,Q2是用来放大电流的,我想问Q1和Q2两个三极管该怎么分析啊?谢谢啦!

楼主:
图怎么传不上去

图片地址: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31223028729.jpg

网友A:
分析静态工作点,R1C1及R1C1左边所有元件统统拿掉或不看,C4C13也拿掉。设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为未知,假定两管电流放大倍数,联立方程求解。
要求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需要知道三极管的参数,否则只能估计。电压放大倍数估计为数百倍到二千多倍。

网友B:
Vout直流大约2.3V左右

网友C:
关键

首先明确什么叫做静态工作点以及放大倍数如何定义!

网友D:
两极三级管串起来,放大倍数比较大,类比功放,可以只看

Av = R4/R1 = 1K/100 = 10
这样估算应该可以的

前端应该是个LC选频电路,我觉得

网友A:
楼上计算错误

不可以这样估算。

网友A:
像这样的问题

我一般是仿真,免去计算的麻烦。
越是复杂电路,仿真越比计算快。

这还仅仅是计算静态工作点。如果是求增益,仿真更方便。图中可以知道,该电路增益是频率的函数。计算只能计算某个频率上的增益,要了解全部工作频率范围内的幅频相频特性,必须计算很多点。仿真则一目了然。

网友E:
简化分析

对你的分析要求,可只分析R1-R7及Q1,Q2这几个器件,其他要么滤波,要么旁路不影响分析静态工作点和放大倍数

网友A:
楼上错了

C4(1uF)和C15(4.7uF)在计算放大倍数时绝对不能忽略。L1和C3等输入端滤波元件也不能忽略。这些元件只有在计算工作点时可以忽略。
以C4(1uF)和C15(4.7uF)而论,如果忽略其容抗,在频率为10kHz时将造成15倍的误差(这已经不能叫误差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放大倍数不稳定!

只有直流负反馈,没有交流负反馈,
交流增益受三极管β值、信号源内阻影响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好复杂啊
据说是由R3决定Q2的直流工作点,Q2的发射极电压反馈到Q1的基极,还要联方程求解才行,太复杂了

网友G:
请问jerry_21cn

你怎么把图传上去的

网友H:
运气好就传上去了,呵呵

多试几次就OK了。

网友I:
to: maychang

请问你用什么仿真软件可你可以给我发一个dingweiwei821105@163.com

网友A:
回楼上

本站就有
http://www.21ic.com/news/n20157c80.aspx

网友B:
这种电路可以用近似估算的

从电路上看,Q1、Q2的基极的直流输入阻抗比较大,忽略它的分流作用,就很容易近似计算出直流工作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