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摄像用照明LED,850nm还是910nm?

楼主(2007-08-02):
刚刚问了一下.
说850nm的要一块多,940的才2毛?
不知道谁知道在夜间监控场合下哪个用的多一点?

网友A:
要看你红外滤光片的波长吧

要看看你的滤光片能不能看到940nm的波长。
940nm跟850nm的相比,最大的优点,应该是没有红爆现象。

不过,市面上的红外灯大多都是850nm的

楼主:
可是940的更便宜啊

我了解的报价是940的更便宜,不知道对不对.

850的确实是用眼睛可以看的见,

以前公司做光通讯的,对于850nm中心波长的vcsel激光器,用眼睛可以看的见,红红的,他们学光的起初都不相信.看了后才都信了.

网友A:
850nm能用肉眼看到红红的是因为

是因为它不是仅仅含有850nm波长的光。可见光的波长一般是380nm-780nm。这号称850nm的红外灯其实也发出了临近780nm的可见光。行业里面,这种现象叫红爆。

940nm离780nm就远一些,也就基本不发出可见光。这是它的好处--比较隐蔽。
至于940nm的红外灯能不能用在红外摄像机上,还得看你滤波片的参数

网友B(2013-04-08):
850肉眼能看见红色光斑,940的没有任何红光可见;其次,就大功率而言940的要贵一些,我的1W的940的是10元/支,850的是8元/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