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网友A:
典型单端反激电路

这是已经试验完毕的电路吗?
D3用1N4148,好像有点危险。
Q1Q3的用法也有点奇怪。

楼主:
这个是已经生产过的产品电路!

有点不太好理解啊!震荡信号是由21脚输出的!

网友B:
它激式开关电源,振荡、控制电路不在这一块

没什么好解释的

网友C:
它激式开关电源

图中左边是一块MCU IC,其中VBATH、SWVSY、SWISY、SWCMPY都是MCU的采样信号,其作用是一同决定MCU的21脚输出的方波脉冲信号的宽度,达到最终控制开关Q2(NDT3055L)的通断,从而使变压器T3能够把能量从初级传输到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