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量与电压的转换!!

楼主(2007-08-04):
我在用改变电容介质的方法来测液位,
但是后面不是要接比较器吗?
我不知道比较器的电压该怎么确定?
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dd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很简单

用电容数字转换器CDC就可以直接将电容量数字化,很方便,精度也很高。

网友C:
cdc

CDC器件使用确实很方便,但测量范围有效,LZ还是得根据自己的电容范围选择核实的CDC。
http://www.analog.com/en/subCat/0,2879,760%255F1077%255F0%255F%255F0%255F,00.html
如果没有的话还得自己设计电容测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