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2007-08-05):
请问如何设置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具体过程。

网友A:
原则是改变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具体方法那就看你的电路了,可能有千变万化。

网友B:
电路工作状态是什么

电路工作于什么状态?放大还是开关?

楼主:
先谢了!

放大状态

网友C:
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根据原理图的不同可能变化很大,建议把图片发出来,要不只有看看模拟电路了

楼主:
就是一般的单级放大

就是一般的单级放大,我想知道具体过程。

网友D:
找本模拟电子线路的书慢慢看吧

网友A:
就是一般的单级放大

就是一般的单级放大,也有各种不同的电路,设置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找本模拟电路书看吧,其实是很简单的直流电路问题。没有书可以给你几份电子版的。

网友E:
请问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是算出来的,还是调出来的

网友F:
计算最好拉,不会的话可以那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可以得到结果的,可以用MULTISIM的直流工作点分析,

网友D:
可以计算也可以调。但是计算比调要麻烦得多

网友A:
没有稳定工作点措施的电路当然需要调

为了省人工,现在的电路都加上了稳定工作点的措施,免去了调整的工作。

网友G:
推荐一本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从设计的角度谈讨了如何设计放大器

网友H:
大信号放大器可根据上截止下饱和的原则估算出工作点

如果要设计一个大信号放大电路,首先要确定工作电源,然后通过计算得出输出电压的摆动范围。以单管放大器(发射极接地)为例,假设工作电源为12V,输出为+/—5V。当输出最大时要防止管子截止,Vcmax=12V;当输出最小时要防止管子饱和,Vcemin=0V。所设置工作点时,Vc应设在12-5=7V以下,且Vce要大于5V。根据这个原则,可在短时间内估算出工作点来。

网友I:
楼上有水平! 学习中!

网友H:
三极管放大器工作点设置的方法

通常使用三极管时,要查看管子的特性曲线,每个型号管子的曲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
例如:设计一个放大器,工作点一定要设置在特性曲线中线性较好的范围内,且输出要满足上不截止下不饱和的原则。
设计电路时,一定要先实现功能,然后在功能实现的前提下,提高性能,降低能耗。

网友J:
呵呵

说的也是,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特性曲线,选材料时,要看好该型号有没有可以带替的.

网友K:
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并测量一下。

网友L(2013-01-20):
模拟电路,专门有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