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道可选择的ad?

楼主(2007-08-05):
各位老大:
    我现在想用ad测量点1 2 3 4 5 6 7 8 中的任意两点的电压差,不想用多路开关,想将这些测量点直接接到ad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ad.我查过资料,有多通道的ad,可以采集12 34 56 78通道之间的压差.那么,可不可用程序控制,而采集出这八个通道任意两个之间的压差呢?有的话能否给说说型号呢?谢谢!

网友A:
此帖好像我回复过

楼主自己算算,“八个通道任意两个之间的压差”需要多少通道。

楼主:
通过软件方法也不行吗?

我的意思是通过软件的方法来控制通道的选择啊!
方法一:
    将各个通道设置为单输入端,测出8个通到的电压,利用软件的方法再求出任意两个通道的电压差(这里是软件实现,求出任意两通道间的压差)!
方法二:
    通过软件来控制选择任意两个通道,以差分的方式(和上面硬件的接入方式不同,为差分输入)测出这两个通道的压差!
    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对于第二个方法,它是ad直接一差分的方式求出任意两个通道的压差的,我想应该比第一种方法更精确!但是,关键是通道是否可以这样选择,有没有这样的ad????

楼主:
补充一点

ad是接在单片机上的,由单片机来发送指令,采集任意两点的电压差!

网友A:
这样的AD芯片当然有

但没有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有,为什么没有满足要求的呢?

那么就是说没有可测出任意两个通道电压差的ad了??

网友A:
你要的通道数太多

2楼我就让你自己算算,需要多少通道。

楼主:
算通道个数,没意义

算这个没意思。我认为那个就和多路开关一样,可以任意切换!

网友B:
任意差分的话那是没有的

看看要多少通道就是了
分别测再软件计算那没问题,但是精度肯定是不如差分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