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分电流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06):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电流输出端

如果某时刻一个流入,则另一个流出,任一时刻两个输出端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楼主:
我有个dds芯片产生的信号是这种输出的

我能够同时在他们的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到地,产生电压,再同时用这两个输出端吗?如果他产生的是正弦波,那么他们出来的波形有什么不同吗?我看到有人说差分电流输出又叫互补电流输出,说他们出来的电流之和为dds芯片内部da出来的总的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说的这个

是电流输出型D/A吧?
如果是,那么两个输出端电流之差是输出电流。
这种情况不能用电阻取得输出电压,必须用一个运放,让两个电流输出端电压为零。注意D/A还有一个反馈端。

楼主:
怎么还是上不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