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0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空载

而且是电容输入滤波,21V电压很正常。

楼主:
谢谢,但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5V说的是有效值,15V正弦有效值电压的峰值为21.21V。
整流之后用电容滤波,如果没有负载,电容无处放电,将充电到输入电压的峰值,也就是21V。加负载之后,因为电容放电,两端电压会下降,下降多少与负载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