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正反转问题?急需!!!

楼主(2007-08-07):
用三极管和正负电源搭建的H型电路,为什么它只能正转却不能反转呢?

网友A:
估计你选的电机不对

有些直流电机,无论你怎么接,总是朝一个方向旋转。
电机拆下来,不用你的H桥,直接接电源,正反向都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直接接电源好象可以

网友A:
别“好像”

倒底直接接电源可不可以反转?
如果可以反转,拿出万用表来,让你的H桥工作,量电机两端电压以及四个臂的电压。

网友B:
有些带调速芯片的只有一个方向

楼主:
那他有什么标记没啊?

网友B:
比如录音机马达,后盖上有个小孔用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