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忙啊 急救:传感器采集信号AD转换

楼主(2007-08-07):
   我用的是16位的AD7705,把采集的电压信号(4-20mA变成1-5伏电压后)经AD转换后,用单片机控制,在LED上数字显示,显示部分弄好了,就是转换总调不出,哪位用过AD7705吗,好心人帮帮忙啊给个调好的方案啊,再不出不行了
  用别的16位的AD也行,不知道哪位能帮帮忙忙吗,救救我啊

  老板说了,很容易,我做了很长时间了,呜呜呜

网友A:
dd

人呢去单片机那边

网友B:
難不成你要人幫你寫程序?

硬件很簡單
應該不會有問題

网友C:
你得说明是哪部分弄好,哪部分弄不好

如果是低位没好,估计是数据不稳定。而数据不稳定,得另找原因了

楼主:

单片机和LED部分好使,我发送过数据  ,没问题。 我 把程序烧到单片机里了, AD调了很长时间就是调不出,一个数据也没得到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 帮帮忙啊  救救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