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案有问题么

楼主(2007-08-08):
问题:地上有64个点,编号从1到64,现在要测量这64点间任意两点间的电压差。电压范围+-3v,分辨率1uv

我是这么想的:
    1.选用一个单片机,让它发送指令采集需要采集的两个通道间的电压差,并接收采集的数据,
    2.选用一24位的ad转换器和单片机相连。
    3.选用一模拟多路开关或是矩阵开关,可以从这64路中任意选出两路以差分方式接入ad.

主要问题:
    1.有没有这种多路可以选择任意两路输出的开关呢?如果有请大家推荐一下了。
    2.如果没有这种开关,我就只能以单端的方式接入了,把这64点的电压采集回来,在软件中处理求出压差。差分方式和单端方式,是不是差分更准确点呢?
    3.考虑过加放大器
    大家看我的方法可行吗?

楼主:
还请大家多给点可行性的建议阿

我知道问题还很多,光是1uv电压都够受的,还请各位老大给点建议阿

网友A:
大规模矩阵开关有是有,现在难找了

1990S初还很多,当时的交换机是程控纵横交换式的,需要大量用矩阵开关,进入程控数字交换时代后,这样的芯片就难买了,所以恐怕你得用普通模拟开关了,用起来可是一大片IC啊。用模拟开关方案,单端检测即可,分别测对地电压,然后计算得出相对电压。如果存在负的对地电压,还得用双极性AD或引入极性转换电路。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矩阵开关?两组64选1的开关不就行了?

LZ,说了N次了,你的那个全量程1uV想都不用想!

网友C:
楼主就这一个问题发过好多帖了

就是不愿意听回帖的劝告。
 xwj 说过N次,1uV想都不要想。我估计说N^2次楼主也听不进去。

楼主:
不是听不进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帖和建议!但是老板非要让做,我也是硬着头皮做呢!老板说了:行也要做,不行也要做!
另外,我还想问问大家,那么不能采1uv,那么以现在的水平能采到多少伏的电压呢?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