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705:缓冲模式下测量不正常,非缓冲模式很精确

楼主(2007-08-09):
    采用非缓冲模式进行系统校准和测量,测量精度很高,但随前端信号源的阻抗变化会出现偏差。采用缓冲模式进行校准和测量,数据都误差很大了,而且线型度不好,请问各位兄台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缓冲模式增加输入阻抗

但共模范围减小。从共模范围这里检查一下。

楼主:
AD7705缓冲模式问题

    之前为了排除电路设计的原因,我将信号直接接到AD7705模拟输入前端,采用增益为1,缓冲模式,输入0V进行系统零校准,输入2.5V做系统满量程校准。信号源采用的是FLUK多功能万用表,4万多一个的,输出电压精度还是不错的。
    看了7705数据手册,说缓冲模式下公模输入范围减小,为:GND+30mV到VDD-1.5V。非缓冲模式为GND-30mV到VDD+30mV。
    请多指教。

网友A:
看清楚

缓冲模式输入不能为零,你输入0V校准已经错了

楼主:
AD7705共模电压问题

   maychang兄,AD7705两个输入端是悬空的,我短接的时候或者输入0V的时候,这个电压算是差模电压,而不是共模电压吧? 这样理解正确吗?下午我按照你的提示试一试,谢谢了!

网友A:
要命的就是你把两个输入端悬空了

悬空时共模电压不定,说不清共模电压是多少。

楼主:
谢谢maychang兄,问题解决了

   maychang兄,谢谢了!果然是信号输入范围的问题。
   我的芯片电源是5V,基准源是2.5V,这样的话在缓冲模式下输入信号要大于50mV,小于3.5V。而且对于双极性输入还要考虑负的最大输入。所以反相输入端V-要抬高到一个合适的电压(根据具体应用),如果只有单极性输入,抬高到高于50mV就可以了。
   我做的项目是输入信号经过分压网络到达7705模拟输入前端时:单极性最大输入为0-2V,双极性最大输入为+ -1V。所以V-要设置在1V-1.5V的范围之内。
   呵呵,应该时这样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