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式增量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07-08-09):
本人用到一个旋转式增量编码器  ,用它来实现鼠标的功能,未知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些原理

网友A:
机械式鼠标里面就是两个旋转增量编码器

原理很简单:旋转时发出两路有相差的脉冲串,脉冲数表示旋转角度,相位符号表示旋转方向。

网友B: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工作原理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通过内部两个光敏接受管转化其角度码盘的时序和相位关系,得到其角度码盘角度位移量增加(正方向)或减少(负方向)。
每个运动周期的时序为

顺时针运动    逆时针运动
A B                A B
1 1                1 1
0 1                1 0
0 0                0 0
1 0                0 1

楼主:
如果要编程,应该如何取变量呢,应该用什么样的原理

网友A:
还没有搞清楚如何工作就要编程了?

太急了一点。

楼主:
看了不少资料,继续学习点

楼主:
请问光电编码器是否也能实现鼠标的功能

找了半天 发现旋转编码器已经是很老的产品了,有一家公司居然和我说,这种老产品已经停产了.好象现在用的都是光电编码器了,现在我们电脑上用的光电鼠标里面是不是就是用了光电编码器呢?

网友A:
所谓旋转编码器,其外形类似一个电位器,有三根引出线或五根引出线。其动作原理是机械式的,两个触点闭合一先一后,靠先后顺序决定旋转方向。
现在一般用于面板上,加一个旋钮,用作人机界面的一部分,设定数值等。
不过,这种产品并没有停产,市场上可以买到,有国产的,日本的,台湾的。

鼠标里现在都是光电式的。

楼主:
郁闷 杭州找到的都是一些工业编码器

工业编码器好象都是用来测量转机转速的,郁闷 还有纺织机,这些应该不适合装在面板上的吧,我看原理都差不多的

网友C:
VDO汽车音响面板的旋转编码器,性能、手感相当好

软件做的也好,可以感应人手旋转的快慢从而实现大跨度的调整,比如若慢旋10圈才能把声音关掉,快旋立即就降到最低了,深有体会。

网友D:
楼上的,这个功能很简单的

网友A:
10楼说的这个功能是软件实现的

与硬件无关。

网友C:
哈,是的,不好意思,多谢指正。

这上面的旋转编码器确实挺好的,不过记不清是什么牌子的了,后来我们曾买过OMRON的,感觉上也没他的好,他的手感非常好,旋起来很舒服。

楼主:
翻遍了杭州整个电子市场

真是 辛苦啊 我是翻山跃另啊,爬山社水啊!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
alps的一个编码器,哎!真东西真是少的可怜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了!电子市场的人很少有知道的说!

楼主:
挖哈哈

可以感应人手旋转的快慢从而实现大跨度的调整,比如若慢旋10圈才能把声音关掉,快旋立即就降到最低了.....
不知道要实现这样功能 该如何编写程序呢?谁提供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