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项目需要放大0.01mV的信号,我用ad620做前置放大,是差分输入,接感应线圈两端。发现输出50hz干扰特别大,用示波器看两级差分输入端,发现50HZ的干扰基本上要饱和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加屏蔽盒了,一样的有干扰。请高手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滤波器

屏蔽不行就加滤波器吧,最好还是要找到干扰源,特别是看看电源是不是好的。要对症下药

网友B:
0.01mV的信号应该说是相当微弱

不大容易处理。
你的感应线圈输出频率是多少?如果与50Hz相差较远,可以按照2楼的意见增加滤波。楼主没有说加屏蔽盒是电屏蔽还是磁屏蔽,这是需要根据干扰的性质,按照2楼的说法,对症下药的。

楼主:
回大家

我用的是电池供电,频率范围为1K到16k,采用的是电屏蔽。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我用一只手触摸示波器探头的地端,一手接大地,发现有电流入我的手,是示波器的接地没处理好,用的是ds1102示波器。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影响到放大器的测量呢?

网友B:
电池供电,先排除电源问题

频率最低1kHz,与50Hz差到20倍,够大了,加二阶滤波器就应该把50Hz干扰衰减40db,更高阶的滤波器也容易。
楼主把干扰是电场引起的还是磁场引起的检查一下。屏蔽和滤波双管齐下,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C:
线圈与屏蔽盒没接地吧?

那样的话没有起到屏蔽作用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我的屏蔽盒接大地了,线圈的两端直接连接到前置放大的两端差分输入。如果是线圈一端接地的话,620就显得浪费了
请问maychang电干扰和磁干扰怎么分别呢。

楼主:
高手指教一下吧

我的猜想是不是我接收线圈没接地,而机壳接地了,会不会是线圈接收到工频信号相对信号地来说是共模信号,从而导致ad620输出存在很大的工频信号哈

网友B:
有这种可能。
屏蔽接大地,而你的放大器的“地”没有接大地,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大的共模电压。试试将屏蔽接放大器的“地”看看。

电场干扰是由分布电容传过来的,在收干扰处用示波器,探头接一小片导电物体并悬空,看波形有多大幅度,可以估计干扰大小。
磁场干扰是受干扰处存在磁场,示波器探头接一个数匝的小线圈,线圈一端接探头输入端,另一端接探头的小夹子(地),看波形幅度,估计干扰大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