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点灯电路请教

楼主(2007-08-10):
电路如图,从Green输入一个方波,可直接从单片机I/O交替输出高低电平,可以实现交流点灯的效果.
问题是如果并联多路灯以后,灯的亮度明显减低,请问并联灯以后如果提高灯的亮度.

网友A:
看不到图,加三极管扩流

楼主:
请各位指教

网友B:
将输出的电流放大行不

网友C:
LM386输出功率就那么大

并联多个灯,功率分在各个灯上,当然不会像一个灯那么亮。

网友D:
有什么必要这样做?

楼主:
谢谢各位.

maychang讲:LM386输出功率就那么大。
想请问怎么计算呢?第一次接触LM386。

交流点灯的目的是防止输入端误操作输入电平,导致灯被点亮,所以设计为输入方波来点灯。这个电路我们用在交通指示中。

楼主:
请问输出和输入波形频率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