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Signal Gain和Noise Gain有何区别,如何算Noise Gain?

楼主(2007-08-10):
在上面两个反馈电路中,我们知道他们的电压放大倍数Signal Gain为

1。 (R1+R2)/R1
2。 -R2/R1;
但是他们的Noise Gain却是相等的 都为:(R1+R2)/R1;
我想请教各位:
Noise Gain是如何定义的,又是如何计算的??Noise Gain和Signal Gain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没听过Noise Gain,帮你顶!

网友B:
你这里说的Noise gain其实指的只是电压噪音en的Noise gain

这个的大小是反馈系数的倒数
而这两个电路的feedback Topology是一样的,反馈系数都是R1/(R1+R2)
所以他们的en的noise gain都是(R1+R2)/R1

楼主:
谢谢

我在edaboard上面也发了贴子,有两个人回复了,他们给了我两篇参考
文献,我发出来,大家参考参考吧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Anniversary/8.html

http://www.elecdesign.com/Articles/ArticleID/7164/7164.html

楼主:
xzp

为什么上面两个电路的反馈拓扑是一样的??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反馈类型一个是电压并联,一个是电压串联呀,请问你能够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有没有关于反馈系数的计算,反馈拓扑的一些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再加上R921,C921,MCU921,DSP921……

那么IC921就可以有一堆兄弟姐妹了^_^

楼主:
搞笑哟你~~~~~~

不要开玩笑
好好讨论问题

网友B:
回Analog921

你把两个signal去掉,看看是不是一样
反馈回路不考虑你信号是invert端还是non-invert端
你说的是信号问题,不是反馈问题
基础的你去翻 paul那本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网友D(2022-08-03):
噪声增益,一般是同相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