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LC 振荡电路

楼主(2007-08-10):
谁有这样一个LC 振荡电路:电感可调(20uh~1500uh)输出信号频率在20khz~100khz的信号.

网友A:
怎么又发一帖?

你原来那帖的电路,就有可能振荡到这个频率范围。
需要根据回路元件参数仔细计算LC回路的频率。

楼主:
回复maychang

那个的输出信号不能被74HC132N处理.

网友A:
既然你一定要由74HC132整形,又何必一定要用LC振荡器?
用LC振荡器,目的是波形好,接近正弦,整形之后就是方波,没有正弦了。
除非你是要求由电感量变化决定频率变化,否则没有必要用LC振荡器,更没有必要用克拉坡振荡器。

楼主:
回复maychang

是的,我是要求由电感量变化决定频率变化.

网友A:
那么,用你原来那个电路即可

去掉C8,如果还不能驱动74HC132,加一级放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试一下.不行的话,还麻烦你给多多指点!

楼主:
关于仿真

正弦还从那输出吗?每次仿真都出现错误.????

网友A:
仿真错误是很常见的事

有时是设置错误,有时是仿真软件本身错误,不能全靠仿真。
你用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用RC吧

这么低的频率还是用RC吧,LC用在高频合适些

楼主:
11楼的同学,如果我的这个电路需要用电感,那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