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0-2A电流采样用什么类型的电阻?

楼主(2007-08-11):
请问大家0-2A电流采样用什么类型的电阻?
我原来采用0.25欧/25W的金属铠装线绕电阻采洋恒流源输出电流,发现大电流的时候采样电阻发热阻值变化,引起采样电流值变化.
请问使我的选的电阻瓦数太小还是类型不对?以前看见别人电机控制电路中采电机电流用一种像粗铜丝一样的东西,需要不同阻值自己去剪相应长度,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比金属铠装线绕电阻好?

楼主:
锰铜丝都有什么规格的呢?怎么跟采购说?

网友A:
几个并联即可

网友B:
楼主你开玩笑吧

2安的电流通过0.25欧的电阻才1W,你用个25W的金属铠装线绕电阻,还说发热影响精度,难道你那25W的电阻是泥巴捏出来的啊?

楼主:
我就是怀疑是假货,我这批电阻石采购定做的

我就是怀疑是假货,我这批电阻石采购定做的

网友A:
康铜丝短路着火很吓人~~~

楼主:
锰铜丝短路不会着火吧?

楼主:
还有。。。。。。。。。。。。

还有,请问0.1欧的锰铜丝,长度50-60mm,通过2A电流,截面积选多大好?
并联也可以!
电路短路,锰铜丝上流过很大短路电流约20A, 锰铜丝会不会着火或损坏?

网友C:
回楼主

“0.1欧的锰铜丝,长度50-60mm,通过2A电流,截面积选多大好?”
在这里,2A电流这个条件多余,锰铜的电阻率是确定的,长度给定,电阻给定,截面积就已经定了。
2A电流这个条件,仅用来检验功率耗散。
锰铜丝上流过很大短路电流当然会损坏,但锰铜不会燃烧,燃烧的是附近的其它元件,例如电容的塑料外壳等。

网友B:
用个铝壳电阻贴着散热器安装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vishay的

网友D:
电阻

用水泥电阻,功率可以做得很大,就是大电流时温度很高。

楼主:
楼上请问,为什么水泥电阻温度很高?散热不好吗?

楼上请问,为什么水泥电阻温度很高?散热不好吗?

楼主:
铝壳电阻是不是很贵?

网友E:
康铜丝可以啊,我们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