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一下,模拟电路我很菜

楼主(2007-08-11):
最近在做个STR710的开发板,找到这样的图,但这部分电路看不懂,请高手分析一下拉。

楼主:
疑问

怎么没人回答一下呢,我看不懂为什么要两个三极管两级放大,应该是电压放大吧?

网友A:
用两级三极管的目的是倒相

图中的三极管都工作在饱和-截止的开关状态,不是放大状态。后面增加的一级只是为了倒相。

网友B:
我也很菜

你这二级有问题!怎么连静态工作点都没设??????
不能工作吧!

楼主:
疑问

两个都三极管都是反相吗?那两次反相后相位不是跟输入的还是一样,有用吗?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光耦呢

网友D:
三极管是开关,能工作

网友E:
这个图有什么作用?

网友F:
回5楼

两个三极管是隔离NRSET和JTRSR两个信号的.
前面那个RESET是给你的主MCU的复位信号.后面那个应该是JTAG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