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使用正向输入与反向输入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2007-08-11):
我的音箱里是BA4560 用的是 反向输入,想请问 两者音质上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看整体电路。

网友B:
个人理解

 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可调,Rif=R1.(Rif为反馈放大器输入电阻)。
 而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约为基本放大器的输入电阻Rid,Rid很大M欧级。
 因是音频输出,如果接成同相放大器则输入信号回路上的电流甚小,以至极易受干扰,影响音质。
 但接成反相放大器的话,可以通过调节R1的阻值而实现与音频输出的匹配。简单认为可以使输入信号回路上有一定的电流,从而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学习了

你画的原理图真的跟我的电路一样的!

网友A:
一样的,因为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得在同相输入端对地

并联一个电阻……所以输入阻抗也是可调的。

网友C:
我只知道
正向输入阻抗大,反向输入阻抗小
正向的CMRR不如反向的CMRR特性好
请大家补充

网友D:
re

有区别的

网友E:
不一样

    正常的放大器反馈电阻应接到反相端,形成负反馈,接到同相端会形成正反馈,引起自激的

楼主:
回楼上

显然不是,我音箱的放大电路里确实是反向输入的!BA4560 我直接换成NE5532也没问题的

网友E:
回楼上

   抱歉,没看清除楼主的问题。
   我说的是反馈电阻的连接,跟你的输入无关。
   同相输入或反相输入均可以,但作为放大器时,反馈要接到反相端,形成负反馈闭环。
   同相和反相的定义是相对于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