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单管高频放大电路??

楼主(2007-08-11):
前一个放大电路是想放大输入30M信号。本来按照低频三极管知识可知,放大倍数近似为R3/R4。但实际放大倍数却近似为1。还有点比原来信号小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三极管也有和运放一样有增益带宽????请高手指教
后一个放大电路用的是选频放大,工作在丙类,丙类选频放大电路对电压有放大倍数吗?放大好象只有2倍左右?
高频功率放大器该怎么设计,电压放大倍数为5倍左右,输出功率只要20mW就行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三极管当然和运放一样有增益带宽积的问题。实际上,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就是共发射极电路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和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几乎是一回事。
不过9018的特征频率相当高,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只有30MHz,还差得远,估计是电路中其它地方有问题,例如分布电容太大或0.01uF电容开路等等,不是管子本身问题。

楼主:
那第二个电路中,谐振时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呢

好象没怎么放大

网友A:
第二个电路

集电极的LC回路必须调到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