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做信号衰减时接法

楼主(2007-08-11):
正常我们是把需要衰减的信号接到da的参考源端,给出数字量,从输出端得到衰减后的电压,达到衰减的目的,我看到tlc7524手册上的这种接法,接法和我想的相反,是都是对的吗?

网友A:
都是对的

你的方法,从输出端(OUT1端)不能得到衰减后的电压,只能得到电流,还要加一个运放使输出端为虚地才行。

楼主:
哦,那么按手册上的这种接法

就不用接运放了是把,所有da都可以按这两种方法接吗?

网友A:
实际上仍需要加运放。这个电路理论上要求负载阻抗无穷大,显然应该加一级跟随器。
当然不是所有D/A都可以这样接,有些D/A已经将运放做在芯片里面,是电压输出,你总不能将信号加到运放输出端吧?

楼主:
恩,maychang,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