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07-08-12):
    打算用一个运放对5V的电源进行预处理,即简单的同相端输入,反向端和输出端直接连接,然后输出端对外供电。现在的问题是该运放也是由该5V输入电源供电,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感觉电路没有运用放大功能,且供电也是5V,输出可能达不到5V)

网友A:
不明白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网友B:
dd

输出一定没有5v

网友C:
有问题

首先,运放5V电源,输出绝对到不了5V,即使是轨对轨;
其次,运放对电源作处理?它的输出电流通常较小,带负载能力很弱,不能用来作电源。

楼主:
我也感觉有问题!

   TI的datasheet上有这种用法,但是是用5V的电压供电,对4.096V的电压做预处理,现在我只是想对5.0V的电压处理而已。
   如果是对4.096电压这样处理的话,绝对没有问题,已经开发出这样的产品!

楼主:
一点讨论

1,gjg191等说的很有道理,输出应该是没有5V,即便是Rail - Rail 输出;
该OPA的典型供电为5V,最大供电为7V,打算对其供电为6.5V,不知道各位觉得可行否?是否影响其长期稳定性等性能?实在不行就换OPA了。
2,这种用法是简单的负反馈,起到增加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抑制电压波动等;
3,抱歉,我没有说的太清楚,不是简单的对芯片供电使用;此处是作为ADC的参考电压,稳定性及其波动要求等要求及高,TI的数据手册上确实是这样建议使用的,只不过是对4.096V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