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人回贴?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

谁对这个事情都拿不准,心里没有底。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动手搭电路,按实际情况试验

楼主:
回maychang

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率有多大?

网友A:
太难说了

不知道你的线圈对大地的电容分布,不知道你的电路对大地的电容分布(可能直接接大地),怎么说?

楼主:
回maychang

地感线圈是直接埋在公路底下的,有汽车通过时,由于磁通量的改变,使它的L发生变化啊

网友A:
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线圈对地的电容。这个电容有多大,直接影响是否能起振。注意线圈的分布电容是并联在考毕子振荡器的振荡回路上的。你的振荡器中放大部分增益又不是很高,很可能不用这个变压器就不起振。
要可靠起振,应该让振荡器中放大部分增益尽量高。可以考虑不用分立元件,改用门电路,例如74HC04或你用的74HC132的一个反相器,接成三点电容振荡电路,用个电阻并联在振荡回路上以控制回路Q值。这样,分布电容很大也能起振,电阻可以小到470欧或1k。总之,需要实际试验。

楼主:
问maychang

1/ 如何估算放大部分的增益的?
2/ 为什么用了变压器就可以起振>
请详细点!

网友A:
先说第二个问题。
加变压器之后,因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分布电容相当小,可以忽略,线圈的分布电容并联在线圈两端,这样仅影响振荡频率,不影响放大器的反馈。没有变压器,线圈的分布电容(注意是对地的)并联在考毕子振荡器(三点电容式)的两个回路电容上,而这两个电容容量之比决定反馈量。所以线圈的分布电容会影响到是否起振。
你这个电路,只需要判断“有没有”,所以振荡频率并不需要准确。但不振荡,那就不能工作了。
猜测你的那个参考电路加个变压器就是这个目的。

单管放大器,没有反馈时,电流增益大约就是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电压增益需要考虑输入输出阻抗。普通小功率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一般几十倍,大功率管可能只有不到十倍。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因为低感线圈的分布电容较大接入个变压器后可以减小他的分布电容是吗?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应该选择多大变比的变压器?那整个电路的频率是如何算的?

网友A:
绝对不是“接入变压器后可以减小他的分布电容”,线圈的分布电容是客观存在,改不了。
只能减少分布电容对振荡电路的影响程度。

楼主:
1/应该选择多大变比的变压器?
2/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分布电容相当小,与地感线圈客观存在的分布电容有什么关系?
3/那整个电路的频率是如何算的

网友A:
怎么又改主意,用变压器了?

说了半天,不是一直说不用变压器吗?

楼主:
因为我算过原来电路的频率当电感系数变化时,频率太大,考虑过用分频但是没考虑到电感的分布电容,所以觉得应该用的变压器,而且低感及变压器这里不是有个公式是次级端的电感不是等于地感系数乘变比的平方.可以降低频率,就不用分频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网友A:
今天好好睡一觉

明天考虑周全了再说。
分频容易,这个变压器的成本比分频芯片高得多。

楼主:
回maychang

有空否帮我想想
刚做设计,啥都不懂,请指教!

网友A:
替你想想,还是用个变压器为好。
倒不是从分频的角度考虑的,而是从地下埋设的线圈其对地的分布电容很大这个角度考虑的。

楼主:
那这个变压器怎样选择?

网友B:
唉!maychang真是诲人不倦啊!

非常佩服大哥两点:
1、耐心、诚恳、不端架子。
2、专业、细心、广博。

尤其感动第一点,真是广大菜鸟的福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