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个限幅电路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太复杂了,用了两个运放

而且响应速度比较慢。

你应该可以自己分析。只要考虑两种情况:
1、如果Vout端电位高于2.5V,上面一个运放会发生什么动作。
2、如果Vout端电位低于地,下面一个运放会发生什么动作。

网友B:
请大虾指点!

此图中的两个运放都时深度负反馈
当输入大于2.5V时上面的运放起作用,由于深度负反馈时运输入端的虚短使输入电压被钳位在2.5V.
当输入小于0V时分析方法一样
这样便使得输出被钳位再0到2.5V之间。
当然改变2.5和0V的大小可以使输出钳位在不同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