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机电源锁定问题,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7-08-13):
如题,要实现电源开关闭合一下,单片机系统开机,保持+5V电源,即开机自锁。尝试了如下电路,但存在问题:无论怎样调整原件参数,只要加上+5v电源,单片机控制脚就是高电平,即开关不起作用,单片机直接上电。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如果不使用三极管等模拟电路,而直接使用别的芯片,请问能推荐几款能够实现以上功能的芯片吗?

楼主:
给位高手帮帮忙,自己先顶了。

网友A:
在两个三极管的BE端各并联一个电阻试试看。
电阻值应选择在正常工作时仍可保持管子饱和,但不工作状态管子充分截止。

网友B:
不知道你成本上有多大要求

以前用max6819+一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实现的.
你down个max6819的datasheet查一查怎么用好了.
----------------------------------------------
类似与你的电路也做过,没啥问题.
你可能得看看P3.4的默认输出是高还是低,下拉一下.

楼主:
3Q

谢谢楼上两位。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B:
maychang的法子简单有效

还是这样便宜.

网友C:
个人见解:

maychang:请问此电路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D:
有没有验证

在两个三极管的BE端各并联一个电阻,有没有验证?

楼主:
成功了

恩,已经验证了,PNP管B、E并上10K电阻,NPN管B、E并上300K电阻,能够实现按键开机,如果在NPN管B、E并上一个开关,能够实现按键关机,用的是8050、8550.

网友E:
楼主好样的,及时反馈,呵呵!

楼主:
新电路

在21IC上有发现了新的电路,实现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F:
为了更可靠,可以在BE结上并联电容。

网友G(2012-11-21):
这,图全都看不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