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电源扩流,感兴趣的大侠们指点一二!

楼主(2007-08-13):
电源用78系列稳压,但输出电流不够,但需要增大的电流也不大,如果我用小功率的三极管扩流,可以吗?输出的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你不说需要多大电流,也不说管压降多大

别人怎么能知道小功率三极管可以不可以?

网友B:
得用大功率三极管

78系列输出是1A,还不够的话就得用大功率三极管扩流

不过并联一个78系列上去不是更简单

网友C:
嘿嘿,贴一个抄来的资料,maychang老师帮审查一下是否属实!

78Lxx: 0.1A
78DLxx:0.25A
78Nxx: 0.3A
78Mxx: 0.5A
78xx:  1.5A
78Txx: 3A
78Hxx: 5A
78Pxx: 10A

一本书上介绍的,可惜俺似乎只见过L、M系列78。
居然还有10A的???

网友A:
这个是有的

但电流大的,多数是金属封装,很贵的。从成本考虑,不上算。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个刚上大一的学生,董的实在不多,能得到大

实在是太幸运了,以后我会的东西多了,也会去帮更多的人的

网友D:
建议看看开关电源芯片,常规的lm2575/76/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