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稳定输出?

楼主(2007-08-13):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工频变压器输入220VAC,经整流滤波后输出24VDC,用什么稳压芯片可以使变压器输入198VAC时,整流滤波后输出仍不会偏离24VDC.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未稳压时的电压就是24V左右

那可是很麻烦的事。
线性稳压器要求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一些。开关稳压器可以升也可以降,就是不能输出输入一样大,除非用变压器做成隔离式的。
建议楼主稍提高一些变压器次级电压,在交流输入198V时还能有26V~27V的整流滤波输出,然后用一片7824线性稳压芯片,这样比较简单,不过效率比较低,电流稍大芯片就要发热。

楼主:
是很麻烦

但是同一个线性变压器,如果交流198V输入时,有26V~27V的整流滤波输出,那交流220V输入,输出更大啊

网友A:
那么,你只能用有变压器的开关稳压器

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用个220V交流输入24V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连工频变压器都省了。

楼主:
好的,唯有如此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