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MAX4420损坏问题

楼主(2007-08-13):
MAX4420内部一根地线过流熔断,不知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各位大侠!
MAX4420输出端接PMOS管IRF4905栅极,经查 IRF4905没有损坏。
MAX4420输入信号电压高于其供电电压会怎么样呢?

网友A:
dd

看数据手册啊 input voltage Vin  .............-0.3v to (vdd+0.3v)
最高为vdd+0.3v 高了就有可能损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