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脉冲电流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A:
脉宽多少,是重复均恒的吗?

一般通过分流器先转换成0~75mv电压,再进行峰值检测
峰值检测可用硬件峰值保持电路
也可用软件完成,条件是要有足够高的采样速率及运算速度
0~75mv电压放大后进A/D,再对转换数据进行处理,找出最大值
若是有规律的脉冲,可找出同步信号后进行同步测试
无规律的话,只好用前面办法

网友B:
电流大小

表示的方法有用峰值,平均值,有效值。
测量峰值和平均值都比较容易,测有效值比较难。

楼主:
没有规律的脉冲

大小就是那个范围,可能是很突然的一个脉冲,也可能是一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