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率合成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14):
就是把几个小功率的合成一个大功率的

相应的,还有功率分配器,就是把一个大功率的,分配成几个小功率的。

网友B:
打个比方

两台扩音机,带一个喇叭。

楼主:
哦,谢谢

哦,谢谢,那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呢,我现在找不到,嗨.

楼主:
我邮箱silian1988@126.com

网友A:
找找关于高频或者射频方面的书,应该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