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比较器?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网友A:
很正常

比较器的输出不是模拟量,其输出电平只有逻辑意义。要正负绝对值相等,只能你自己调整输出电平。

楼主:
那就是说不是运放产生了漂移拉,把波形整体向上拉应该可以了把

网友B:
漂移不会那么大把

要看看 你的比较器怎么大的了,是用运放搭的还是,还是lm311,393之类的,如果是后者的话,正如maychang说的输出不存在负电平的现象,照你说的可能是漂移,那漂移不可能有这么大。如果是后者就要看你的运放怎么供电了
不对的望指出

网友A:
估计你用运放来进行比较

而且用的不是轨到轨运放,而是普通运放。
LM358这类运放,输出幅度政方向和负方向是不等的。正方向只能到正电源减去约2V,负方向几乎可以到负电源。
如果一定要输出正负电平绝对值相等,可以用箝位电路。两个相同的稳压管“背靠背”接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稳压管电压值应该比电源电压值低至少2V。

网友C:
不是漂移,而是失调电压影响的

要准确设定转换点,失调电压越小越好。但失调电压也包括漂移电压(时间、湿度),不能很严格准确地转换的。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最近大家讨论过的最小响应灵敏度问题。所以,由+→-的过零能准确转换,则由-→+的转换也不行。

网友D:
占空比

只要不是占空比不同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