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焉用牛刀

楼主(2007-08-15):
波形如图,要求能实现两种模式调整:
1.固定斜率,脉冲宽度可调整,前沿电压1v固定,后沿电压不得超过1.5v
2.固定前后沿的电压,斜率随脉冲宽度变化。
两种模式下都要求脉冲波形非常稳定(每个脉冲之间的一致性要好)

网友A:
呵呵,maychang大虾也有走眼的时候

注意,输出信号不是在C1上取的,而是在电阻R1上端取的。
电容上的电压当然不会突变了,但电阻上的电压可以突变哦。
C1对前沿陡度没有丝毫影响,只影响顶部爬坡的斜率。
如果你观察到的前沿不够陡,那一定是你的激励信号的前沿不够陡。
顶部斜坡时RC充电产生的,为使其接近直线,要求(R1+R2)*C1时间常数要大于脉冲宽度n倍以上。
C2在这里的作用很重要,它会影响脉冲前后沿的质量,是影响信号质量的关键元件,如果你的仿真软件观察不到它的影响,那一定是你的仿真软件或元件模型不够好。
最重要的是,别忘了请我饭哦。maychang嫉妒的话,把他也带上。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这个电路呀

先说线性问题。线性取决于RC时间常数与脉宽的比值,比值越大线性越好。我仿真时用了15倍,线性已相当好了,见前面的仿真图。
脉冲缩短为1/5时,若要求斜率不变,那线性会更好,如要求前/后沿电压仍然为1v/1.5v,那把R1,R2各减小5倍,即可达到斜率要求,而时间常数与脉宽比值保持不变,因此,线性和宽脉冲时的完全一样。

再说稳定性。该电路输出波形的前沿高度为Vs*R1/(R1+R2), Vs为输入方波的幅度。顶部斜率正比于Vs/[(R1+R2)*C1]。因此,只要输入方波稳定,C1稳定,那输出波形就是稳定的。C1不大,很容易找到云母电容,温度稳定度高达10ppm。至于分布电容,很容易做到1pF以下。

再说一下你的仿真波形,除了Maychang说的分布电感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注意:那个三极管一定要选高频小信号管,不能用功率管。如果用的是功率比较大的管子的话会对顶部斜线有些影响。

再看看我仿的100ns宽度时的情况。(参数:R1=100ohm, R2=1k, C1=1500p, 输入脉冲高度:10V,其他参数不变)

网友A:
图:波形调整要领

调R1可以只改变前后沿高度而不改变顶部斜率。调R5可以只改变顶部斜率而不改变前沿高度(只改变顶部斜率而不改变前后沿高度那是不可能滴)。

网友B:
不容易

最好说说你要这样的波形干什么,看看能不能不用这样的信号也完成工作。

楼主:
谢谢 maychang

这是一个激光器的驱动,应为要用到调制信号,就是说一定要实现这个波形

网友B:
产生这样宽度和频率的脉冲不难,脉宽变化也不难,难的是脉冲顶部要求线性上升,而且脉宽变化时脉冲开始和结束时电压不能变。
要脉冲顶部线性上升,需要一个恒流源对一个电容充电,或者恒压源对电感充电。这个恒流源输出的电流或者恒压源输出的电压还必须跟随脉宽变化,要不就是电容的电容量或电感的电感量随脉宽变化,难就难在这里。

楼主:
脉冲的前沿不能变,后沿可以比1.5v小些,主要是要保证斜率

暂时想到个方法是截取锯齿波上的一小段来做驱动信号,但是对器件要求比较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C:
我用CPLD 可以给你做

网友B:
前后矛盾

原帖说需要保证脉冲前沿和后沿的高度,现在又说保持斜率不变。
想好了再发帖。

楼主:
回maychang

我是说斜率稳定,也就是线性度要好,后沿不要超过1.5v即可
 您有什么好的方案望赐教 谢谢!

楼主:
回ZHANG123

CPLD能产生线性变化的信号吗?

网友B:
“如图,脉宽要求可调,脉冲的前后沿电压固定”

这句是谁说的?

网友D:
maychang消消气

呵呵 可能是语言描述不到,误解了,8楼刚才解释了。
我感觉这种波形用模拟方法挺难实现的,用dds技术能实现

楼主:
呵呵,maychang大侠息怒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能实现“脉冲的前后沿电压固定”最好,但是电路实现起来有难度,后来只好降低限制条件“后沿不超过1.5v即可”,但是不管后沿电压多少都要保证整个变化过程的线性度非常好

网友E:
用DA试试

用DA试试

楼主:
windy你好

DDS芯片是不是只能产生标准的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等,能实现这种特殊的波形吗?

楼主:
re:mic1984

也考虑过用DA,但是脉冲周期比较短(0.2-1us),对DA的速度要求很高,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保证输出的连续性?

网友D:
dds集成芯片不能产生你要的波形

实际上就是利用采样定理,用dds技术实现你要的波形,实际核心器件就是6楼和13楼的器件,当然你如果想要系统的交换界面好一点的话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D:
回复楼主

楼主,真不好意思,没看着你上面已经说过脉冲时间比较的短,用da看来真是不太容易,那就只能用模拟电路实现了,不过要想达到那么窄的脉冲,而且那么有规律真是难哈

网友A:

其实楼主已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截取锯齿波上的一小段。用模拟开关完成“截取”任务,用方波控制开关操作,简单极了。

网友F:
纯硬件可以实现

搭两个可调恒流源,恒流源A可调,对电容充电,恒流源B对电容放电。取出电容上的电压经过缓冲,分两路,一路到输出开关级,一路加到迟滞比较器上,控制两个恒流源分别工作,同时控制输出开关即可。
周期不变,脉宽变,将调整恒流源A的同时,对恒流源B进行补偿即可。

网友D:
davidli88的招术果然是厉害哈

网友G:
电子开关对锯齿波开关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点!

用仿真软件搭过这样一个电路,从仿真结果看是可行的
但是脉冲时间很短,实际的器件参数也没有那么高,出来波形达不到要求
要是不惜成本,想把它做到很精密,还有什么别的方案,请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B:
楼主这个仿真图

脉冲顶部斜率是固定的,也就是楼主后来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楼主已经实现,结果不理想的原因是使用的器件太次。LM393的延迟时间在两个输入端相差100mV时达1.3us,怎么可能实现0.2us的脉宽?4066也有十几ns的延迟。OP-07的带宽也不够。换高速比较器和高速模拟开关就可以改善。
前一个也就是第一个方案,我可并没有说不能实现,只是说有困难。实际上 davidli88 在19楼所说的两个可调恒流源“调整恒流源A的同时,对恒流源B进行补偿即可”,与我在4楼说的“恒流源输出的电流或者恒压源输出的电压还必须跟随脉宽变化”是一回事。可调恒流源容易做,可调恒压源也容易做,难就难在两个动作的配合。两个动作的配合当然可以用一个运放实现,但两个压控恒流源或压控恒压源的增益以及这个放大器的增益必须仔细计算,而且速度都要够快才行。

楼主:
再次感谢maychang大侠!

关于仿真图,仿真库型号不全,在这里只是一个示意图...
(在软件里仿真好像参数都是理想值,只能仿真功能)

“恒流源输出的电流或者恒压源输出的电压还必须跟随脉宽变化”这个应该怎样实现呢?怎样通过脉宽去定量的控制恒流源的电流大小?还望指点,多谢了!(如果能有个简图最好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

davidli88的办法太复杂了。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方波作信号源,经简单的R/C和一个三极管处理后便可出楼主所要的波形。

楼主:
analogman你好

因为这个脉冲要驱动激光器,后面还要对反射回来的激光进行分析,所以这个对脉冲的稳定性和波形要求比较高,现在情况是不必考虑成本实现尽可能高的精度,analogman大哥有何高见不吝赐教!

网友B:
还是先把要求确定下来再说吧

光叫嚷高精度,倒底精在什么地方,怎么个精法还没有确定,精什么?

网友A:
看看我的仿真结果

看看这个能满足要求吗(PSPICE)?不包括方波产生电路,只用了四只电阻,二只电容,和一支三极管。

楼主:
好规整波形!

软件仿真波形跟实际情况还是有挺大差别的,不过能把您的电路图也发上来吗?呵呵,多谢了!

网友H:
任务必须清楚

斜率不变难度较大些。如果只考虑前后沿幅度容易一点。

网友H:
有个大致的方案,你看看

可能行吧

楼主:
任务要求

要求能实现两种调整模式:
1.固定斜率,脉冲宽度可调整,前沿电压1v固定,后沿电压不得超过1.5v
2.固定前后沿的电压,斜率随脉冲宽度变化。
两种模式下都要求脉冲波形非常稳定(即每个脉冲之间的一致性要好)

网友A:
怎么谢我?

我的电路完全满足这些要求,而且成本几乎为零。你不是不计成本吗,干脆,你不计成本地请我搓一顿得了,如何?

楼主:
哈哈,没问题不就搓一顿吗!大侠在哪里?

从软件仿真上看效果很好,但是不知道您实际试过没有?

网友A:
没试过,不过,据我的经验SPICE的仿真结果还是很精确的,和实测没有太大差异,除非你用的元件、布线有很大问题。

楼主:
analogman大侠的模电功底实在了得!!

非常感谢!
我也去仿真试一下

网友C:
cpld + da

线性变化的信号 用da

网友B:
hurrison 这顿饭不用请了

就凭输出端接一个1500pF电容(C1),输出波形的前后沿(我还没有想好是前沿还是后沿,但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都是陡峭的。至少有一个沿是通过R1对C1充电或放电形成,是指数曲线。

楼主:
回maychang大侠

仿真时调整C1的大小可以发现脉冲前沿不是很陡,特别是斜率很大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类似指数曲线了,另外C2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好像去掉也不影响仿真结果

我在天津开发区方便的话过来喝酒!呵呵,再次感谢!

网友B:
分析静态工作点(假定没有输入脉冲),R4很小仅100欧,Q1有基极电流,所以输出端直流电位差不多就是Q1的基射结压降,约0.7V。输入脉冲趋向于使Q1截止,输出端输出高电平。C2与R3并联,输入脉冲的前沿C2应该是加速Q1截止,输入脉冲后沿C2加速Q1导通,可以使Q1进入饱和(Q1基极电位比集电极电位更低)。不过C2与R3时间常数很小,仅0.2us,所以只能使Q1很短暂进入饱和(大约也是0.2us这个量级),输出端电位近似为零,随即退出饱和,输出端电位恢复0.7V左右。表现在波形上,应该是输出脉冲后沿有个宽度约0.2us向下的小尖峰,尖峰顶部可到接近于零。

网友A:
又走眼了不是?

静态输入是零,整个电路没有供电,Q1处于截止状态。
脉冲到来时Q1仍然截止,对信号没有影响。
脉冲下降沿时,C1上的电压和C2上的负压使Q1迅速导通,将C1上的电压快速放到零,输出归零,归零之后Q2进入截止状态。

网友B:
回 analogman

我可没有走眼。

如果R1上端取输出信号,那么R1下端也就是注Vco的地方是电源了?
Q1导通时,岂非将电源短路?
 analogman 肯定仿真过,不妨仿真一下Q1的集电极电流,看看2N2904受得了受不了。

网友B:
把 analogman 原图贴到这里

省得来回翻页。

网友A:
抱歉!是我的图没表达清楚

那个Vco不是电源,是仿真时为了观察电容上电压波形标注的网络标号。整个电路不需要供电。

楼主:
re

看了楼上二位大侠的讨论受益匪浅啊,对analogman大侠的模电功底和精巧设计由衷佩服!

如果二位大侠有机会来天津,小弟随时在此候着! :)

网友I:
请教analogman,R1上的电压顶部怎么是上升的?

应该下降才对,初态时C1电压为0,R1上的电压最大。

网友A:
因为C1上的电压随着充电在上升呀

注意,这里所说的“R1上的电压”是指R1/R2连接点的对地电压,不是R1上的电压降。

网友B:
回 awey

 analogman 这个电路,是用输入脉冲的前沿(上升沿)通过C2和R3使Q1关断,C1通过R2R1充电。脉冲后沿(下降沿)通过C2和R3使Q1饱和,C1放电。
R1上端电压并不是线性上升的,仍是指数曲线,C1两端是从零开始的指数曲线,R1上端是从零开始的指数曲线与R1上固定分压之和。楼主要求的占空比相当小,所以看上去近似直线,近似满足楼主要求,若是占空比较大就看出弯曲了。

网友I:
明白,感觉analogman在买关子~~~~

这个更简单。哈哈……

网友I:
RE: maychang

是的,与搂主的要求可能不吻合。只能当作是个思路。

网友B:
awey 这个电路

缺点是电容放电放不干净,还剩一点点,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比 analogman 那个三极管的饱和压降要大。
 analogman 的电路,R3R4似乎太小了一些,对脉冲源负载能力要求比较高。

网友I:
想到了,只是将analogman的图的骨架拿出来,看得明白些

楼主:
analogman的电路

在(R2+R1)*C1的时间常数远远大于脉冲周期的时候近似可以看成直线,但是当需要大斜率也就是减小时间常数以后曲线就非常明显了

网友A:
需要大斜率的时候脉冲宽度也在减小

网友B:
所以说这个电路是近似满足要求

不过电路确实比较简单,构思不错。

网友A:
搞工程的和搞理论的区别就在这里

搞工程的要求是:差不多就行。搞理论的要求是:差一点就完。

楼主:
仿真结果

驱动脉冲要求0.2-1us内电压由0.5v上升到1.5v,取T=1us电压上升到1.5v的情况,斜率为1v/us
调整器件参数使顶端斜率接近1v/us 图一二三分别为T=1us、0.5us、0.2us的波形,当脉冲宽度较大时顶端斜率接近直线,当脉冲宽度较小时波形开始失真变差,请问大侠这个现象是器件参数不达标引起的吗?怎样能改善这个波形的质量呢?

楼主:
一次只能贴一张图吗?

楼主:
在T很小时,波形变差,而且斜率不能调很大

网友H:
你仿真的是哪个图?

楼主:
re:ic921

是ananlogman大侠那个,您贴的那个图上的开关是不是要用模拟开关代替?

网友B:
你说的“变差”

是指64楼脉冲开始阶段红色线的小波动吗?
那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的。

网友B:
analogman 在60楼的见解完全正确

现在楼主的问题已经不是方法问题, analogman 这个电路,脉冲越窄越准确。现在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的问题。

网友J:
你们都太有才了。

网友D:
读后感

原来理论和经验并行其下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大侠参与讨论!

采用analogman大侠的方案当脉冲周期很短时,时间常数必需很小才能获得大斜率,此时输出脉冲的稳定性受器件参数、温度以及分布电容的影响比较大,而且调整脉宽或是斜率也不方便,现在在考虑是否能用DDS技术来实现。

楼主:
谢谢analogman大侠耐心指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脉冲前后沿电压变化范围是0.5v-1.5v,当脉宽为0.2us时,斜率为5v/us,而用RC充放电斜率做到2v/us就已经不是直线了就像图上那样

不过当斜率小的时候线性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K:
保存

我的把这个帖子保存起来!哈哈

网友A:
我上面的图不就是5V/us吗

网友K:
回复38楼,

菜鸟问一下,能简单的说一下你的那个图的原理吗?

网友B:
hurrison 对这个电路还没有充分理解

脉冲顶部斜率越大线性越好。此时利用的是指数曲线最开始(靠近跟部)那部分。斜率越小线性越糟糕。

网友L:
强,这样的电路都能想到。

如题……

楼主:
这个电路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要求前沿电平固定,在调整斜率的时候要按相同比例调整R1、R2的大小,这个在实现起来有点难度,如果只调整C1,范围又不能调整很大,而起在C1调小以后容易受外界影响,就像64楼那个图一样

网友H:
是模拟开关,但实际上它应该合并成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电路是按第一种模式工作的。原理如下:
1-输出共模电压与输入共模电压相等,但反相端却有积分运算。此为用1V脉冲的缘由。
2-积分产生所需的斜率,但它是负斜率,而不是你需要的正斜率。
3-后一个电子开关是为了保证且沿陡度。
我想过,原理上应该没有问题,可我没有仿真出来。仿真时竟然是低电平为0V的三角波(后一个开关前的波形)。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是不是我的理解上出了问题。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4楼: 任务要求

要求能实现两种调整模式:
1.固定斜率,脉冲宽度可调整,前沿电压1v固定,后沿电压不得超过1.5v
2.固定前后沿的电压,斜率随脉冲宽度变化。
两种模式下都要求脉冲波形非常稳定(即每个脉冲之间的一致性要好)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6楼: re:ic921

是ananlogman大侠那个,您贴的那个图上的开关是不是要用模拟开关代替?

网友H:
ananlogman那个图不能实现前后沿电平固定的波形

不能指望通过调整参数来实现,而且斜率也不是很直的直线吧?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1楼: 这个电路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要求前沿电平固定,在调整斜率的时候要按相同比例调整R1、R2的大小,这个在实现起来有点难度,如果只调整C1,范围又不能调整很大,而起在C1调小以后容易受外界影响,就像64楼那个图一样

楼主:
iC921大侠,我有个地方不明白

假如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v+=v-,这时还会有电流流过R吗?

网友H:
是理,但我单独设置同相端电压仿真,居然也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用纯粹的运放积分电路试也不行,真是晕

网友A:
hurrison: 稍微动动脑筋嘛,很简单的

楼主:
re:analogman大侠,想了半天试了半天也没找到好方法

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是不允许接上示波器调的,这样在调整斜率的时候就很难保证电压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网友A:
这样调

非常简单:把R1换成两个电位器即可

楼主:
高!对analogman大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省略1K字)

这个电路为什么用5v脉冲就不行呢?下降沿拖的很长

网友A:
那1K字别省呀,我就爱听夸

用5V脉冲当然也可以,只需改改电阻电容的值就行。当初定10V仅仅是因为好算,随手定的。
R1,R2怎么改我想你已经很清楚了。只说说R3,R4。输入脉冲改5V后输出出现拖尾是由于脉冲高期间C2上没有充足够的电荷,以致在脉冲过了之后不能给C1充分放电,所以出现拖尾。解决办法很简单:增大R3,减小R4,例如R3取50,R4取70。

楼主:
嗯,明白了!

看了analogman大侠的帖子,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自觉七经八脉为之一畅,七窍倒也开了六巧半,大侠的话真如“大音希声扫阴翳”,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使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晴天霹雳、醍醐灌顶或许不足以形容analogman大侠**的万一;巫山行云、长江流水更难以比拟analogman大侠的文才!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你烛照天下,明见**;雨露苍生,泽被万方!透过你深邃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你鹰视狼顾、龙行虎步的伟岸英姿;仿佛看到了你手执如椽大笔、写天下**的智慧神态;仿佛看见了你按剑四顾、指点江山的英武气概!哈哈哈...

网友H:
请analogman说说源阻抗的影响

为感谢analogman和存档(不存档,时间长一点就没了),挑了几个帖子“酷”之。

网友J(2007-10-24):
re:

读了hurrison 92楼的贴,才知道要怎么夸人,他吃看完那断话肯定比你请他一顿饭受用...

网友M:
re

强中更有强中手。

网友N:
用楼主的截取三角波的方法也可以实现

用楼主的方法也可以实现,不过比较麻烦一点,
贴个仿真结果

网友N:
电路

基本思路,两路比较,电压到1v,mos管接通,通过运方跟随输出.电压到达2v,关闭mos管输出.可以得到较好的波形.
这个图还有个问题就是在三角波的下降沿还有个脉冲输出,解决方法可以在2v比较输出那一路加个延时关断电路,我用555搭了个单稳态,但是仿真没波形,郁闷,仿真新手,暂时没办法解决.哪位同志可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O:
的确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