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源滤波电路还是振荡电路?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网友A:
等着冒烟的电路

网友B:
抽烟没打火机时,这样干过`~~

网友C:
你把电容电感搞反了

网友D:
应该是振荡电路

网友E:
L1会冒火吧?

网友F:
是个高通滤波器。

网友A:
圈圈也有漏空的时候

左上那不是信号输入端,是电源端。

网友G:
^_^

电感上直接接12V电源,找冒烟。
顶maychang

网友F:
也许是个交流12V呢...

网友:
....

还没见过这种打火机~

网友H:
re

当电路接通时,L1被干掉后,就成了高通滤波了。
但对电源滤波,电感和电容换位置吧。

网友I:
re

还是换下电感和点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