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一个无源晶振起振电路啊

楼主(2007-08-15):
小弟最近要搞一个红外通讯的东东,需要用到38K的载波信号,打算用38K无源晶振产生,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使无源晶振起振啊

网友A:
用皮尔斯电路

用皮尔斯电路

楼主:
谢拉,不过我得先查下电路先

谢拉,不过得先查下电路先

网友B:
如何使电路振荡在3次泛音上呢

网友C:
看看我的贴,不需要调试

网友D:
买到38KHz的晶振了不?

买到38KHz的晶振了不?

网友B:
市场上一般的晶体都是泛音吗/

找了好几个20M以下的晶体振荡,但都取不出3次泛音来

楼主:
买拉,是不是泛音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晶体都可以作泛音输出的

仔细看7楼链接

楼主:
门电路起振

小弟我现在准备用门电路的方法来使它起振,请问各位高手,用这种方法振荡的稳定性和频率准确性怎么样啊

网友F:
无源晶振不易起振

    想利用三次泛音可后接LC三次泛音选频回路,但无源晶振不易起振,可利用皮尔斯电路或者换用有源晶振。
    其实要让晶振工作在奇次泛音下只要提供起始电压纹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