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电源跟双电源给运放供电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网友A:
请说说你到底是考虑什么问题

这样更实用一点

楼主:
我只是看到好多地方都推荐使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想知道这样供电的运放相较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有什么优势。比如在有源滤波器设计时,就推荐使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

网友B:
假如你是运放

你怎么知道加在你身上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C:
RE

study datasheet.特别是有关共模电压的问题。

楼主:
我看过书了 但是碰到具体问题还是不太会

手头只有一般的模电书,里头对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介绍很简单,只是说:两者的实质是电位基准不同,从而使输入电压的范围也不同。
但是,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做有源高低通滤波器很简单,但是若改为单电源的运放,则要考虑直流工作点的问题,需要从末级向前逐级下调工作点电压,并使无输入信号时,末级不要处于饱和或截止状态。
这怎么理解呀?

网友D:
对交流而言无区别

对直流而言,单电压供电偏置电路相对又电路复杂些,还有就是直流输出电压范围了。

网友E:
给你推荐一本书《单电源运放图集>>,在百度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