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呢?

楼主(2007-08-16):
运放和三极管这些,都有说起这些要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是便于信号的采集和减小干扰吗?但是这个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A:
你看看等效电路分析

网友B:
去我的BLOG里面的模拟技术版块找找。

网友C:
少吃饭,多干活.

网友D:
笨!不然哪带得动?

网友E:
哈哈,老黄头说的好。。

少吃饭,多干活
有点老板的样子哦。。

网友F: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就是多近多出。高工资高效益

网友G:
少吃飯多干活﹗

少吃飯多干活﹗

网友H:
一点疑问

有的时候,人们并不是将输入阻抗做的 越大越好,比如在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端,往往对地接2个电阻。除了提供直流偏置以外,还有一说就是阻抗匹配。比如,用2个100K的电阻,为什么不用2个10M的呢?

查了阻抗匹配,说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关于这个概念,比较模糊,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还是去我的BLOG里面找答案吧。

像你前面提到的在仪表的输入端接电阻,通常是为了人为的降低输入阻抗,增加抗干扰能力,不然悬空或者接到了漏电流很小的地方,也会输入很大的信号。

网友I:
~~!

输入阻抗大, 信号源的内阻压降小,信号保留比较完整; 如果输入阻抗小, 信号源的内阻压降大, 可能驱动不了放大管

输出阻抗小, 在放大电路上的压降小,驱动负载的能力大

网友J:
四楼说得好

网友K:
少吃多干,通俗易懂,呵呵

网友L:
感觉好虐待--少吃饭多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