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9850求助:

楼主(2007-08-16):
最近用到9850但是写进控制的字后,用示波器看到的频率和理论计算的值很不一样啊,是怎么会事呢,烦请各位高手指点哟。
DDS那个理认计算公式是f=(p*clk)/2^32,p是写入的32位数。

网友A:
倍频没有,驱动是否正确,外围有无问题……?

网友B:
9850是没有倍频的

好像并行和串行传输控制字的顺序是不同的,pdf上有写

楼主:
我用的是并行嘛,

我看过那个PDF了,是从高到低的嘛,但是出来频率就是不对嘛,出来的正弦波倒是很好也。那位高手还来指点下嘛。

网友A:
如果你是在单片机里直接算频率字,而且驱动没问题

那么应该是运算溢出了。

贴代码……

(如果你想要精确的运算,你需要用模拟笔算实现大数相乘)

楼主:
郁闷死了,

开始用了一块DS89C450,它出来的频率就是不对,后来换了一块52,哎,就对了,可能是DS89C450速度太快了吧,哎,搞了半天,。

网友C(2008-08-15):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在用AD9834, 输出方波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能按照我些的 频率出来相应频率的方波.现在有个问题是,我始终让AD9834输出,但是在示波器上观察: 方波 周期性的 出现大概3ms ,然后为低电平持续48ms,然后再出现方波,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