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压跟随电路

楼主(2007-08-16):
请问一个电路:直流电压跟随电路,3.3v电压左右。
输入高阻,输出低阻,输出驱动LED灯。

其实是某个设计中的一个小地方。
目的是芯片输出端驱动LED灯,
输出端已经用电阻进行了分压,普通的直接接LED,会对分压造成影响。
于是考虑用俩个反向器(估计输入电阻会大一些,但也不确定),但查到的反向器,7404等等,都是7v供电,5v输入,这个不符合要求。
cd4000系列的也没找到合适的。
看看哪位有经验的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A:
74HCXX

不知道与直流电压跟随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输出端已经用电阻进行了分压??????

楼主:
因为知道有个交流电压跟随

因为翻了一会模拟电路的书。
共集放大器不是交流的电压跟随吗?
然后就觉得我想要的就是直流的电压跟随。

网友C:
显然楼主不知道电压跟随是任何电平都要跟随

楼主要的是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
74HC07,同相缓冲器。
74HC04,反相缓冲器。
74HC05,反相,开漏。

网友D:
晕,这叫直流电压跟随啊?

好像是要跟总线驱动一类的东西吧?看看74hc245等等

电压跟随,指的是输入多少伏,输出多少伏,简单的用3级管即可搭出

楼主:
输出端得分压

实际上输出端接了1k的上拉电阻到5v。
这样输出端就可以后续电路电压匹配了。

恩,实际是要的是开关量,和3左右匹配的开关量。
这些74系列的可以满足吗
我看手册上,都是供电7v,输入5.5v的。

网友D:
你先等会

我还没能听说什么器件7V供电呢,回去仔细看看资料再来

网友C:
huanganhu 看到的是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又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我想我明白你要什么了

一端3V的信号输入,另一端同样5V信号输出,对吗?如果是,查查74LVXC4245 ,你可乐死我了

网友E:
晕...74HC和CD40系列的,工作电压都很宽的,2V都可以

楼主:
是偶弄错好几个地方~~

又看了看文档,是我弄错好几个地方~~
呵呵,太菜了。。。

不过现在明白多了。准备用74245搭搭看。
还问一下,74后面的字母
HC,LS,AC,ACT就是对功能没影响,只是功耗电压什么的有所区别吧?

网友C:
大有影响

用74245大概是不能满足要求,至少输入阻抗并不很高。

楼主:
选型

那,除了74LVXC4245,以外。
我这个电路:
输入3v左右,输出3v左右,输入阻抗要求比较高,至少几百k吧。
还有什么可能可以满足的呢?
多选几种,怕到了市场又没货。

网友B:
要简单的话用三极管也可以做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