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压摆率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运放中有一个指标slwe rate。如果这个指标太小,会对输出波形有什么影响呢?
我在过零比较器前后都加了一级电压跟随器,想起隔离作用.没想到本来输出是不错的方波,加了跟随器之后反而方波边沿变斜了(梯形).而且随着输入正弦波频率的增加,会变成三角波,幅度也下降了.是跟随器的sr不够么?
比较器是用lm339,跟随器是lm324搭的.供电电源都是正负10V
谢谢各位dx指教了!

网友A:
楼主叙述的现像

恰恰就是压摆率不够造成的。
LM324是普通运放,压摆率是比较低的,单位增益带宽也是比较小的。

楼主:
压摆率

可是为什么出的是三角波,不太明白压摆率的概念
还望指点..

楼主:
lm324指标

我看手册上lm324增益带宽积是1M.
跟随器的增益不到一,结果我的频率也就到1K左右波形就失真了.
不知道为什么了555

网友B:
参考模拟电路书得出

压摆率的定义:Sr=dv/dt.通常要求运放的压摆率大于信号变化斜率的绝对值。所需压摆率的大小你自己算算,然后选择合适的运放

网友A:
LM324的压摆率大约只有0.1~0.2V/us,也就是每微秒最多上升或下降0.1V到0.2V。你的LM339输出方波到LM324,虽然频率只有1kHz,但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摆动速率却很高。LM324输出不能摆动这么快,所以上升和下降沿都会倾斜,也就是你说的波形失真。
你可以从LM324输出波形上看看,上升和下降沿的摆动速率实际上是多大。

网友C:
压摆率就是它的输出端电压以最大速度上升时的斜率

实际应用中,不可能超过该值.

网友D:
最好留有2倍的余量

楼主:
明白

小弟多谢了

网友E(2011-07-11):
回复 网友D:
两倍的余量的意思就是 如果算出的SR是0.1/us 那么最好选用0.3/us的运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