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款锁定放大器

楼主(2007-08-16):
   到处都找不到锁定放大器的型号及性能,哪位仁兄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A:
请问什么是锁定放大器哈

网友B:
锁定放大器

锁定放大器(LOCK—in Amplifier),简称LIA。它是一个以相关器为核心的微弱信号检测仪器,它能在强噪声情况下检测微弱正弦信号的幅度和相位。

网友C:
没听过,学习中

网友D:
自己做吧

频率不太高,完全可自己做。在这方面,本人有经验,在几个产品中做过,例如,微电阻量程可达到1微欧,分辩率达纳欧级,测试电流小于1安培。

彭建学   上海 2007-8-18

网友E:
锁定放大器

不懂,还需要学习学习。锁定放大器刚刚才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