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基级的恒流源

楼主(2007-08-18):
 怎么做,电流最大几十ua就够了,大家帮忙推荐个电路

网友A:
根据电源电压和需要的基极电流,串联电阻

网友B:
用两个运放加几个电阻

一个运放做电压跟随,反馈回去另一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然后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固定,电流也就固定

楼主:
那我集电极接电源大小不同,出来的基级电流应该也不同的,我要集电极电源变化时基级电流不变,怎么做?

网友A:
回楼上

为给一个三极管提供基极电流,用两个运放?
那要是打苍蝇,还不得上弹道导弹?

楼主:
我要恒流,集电极电源电压变化时

基级电流不变

楼主:
电流输出型da

能够做电流源用吗?

网友A:
楼主早点说清楚,能省很多事

现在还不够清楚。

楼主:
我想测试三极管输入输出特性

为实现自动测量,基级要加一个恒流源,改变ce间电压,测试集电极电流,有了ua级别的恒流源就基本可以了做了,现在就缺那个恒流源了,不知道电流型输出的da精度怎么样?

网友A:
还是不够

既然是要自动测量,想必基极电流也需要改变,不能连续改变,至少步进改变若干个值。楼主想用电流输出型D/A大概目的在此。
电流输出型D/A不能做恒流源,因这种D/A要求电流输出端接地,换句话说,没有电压输出。而恒流源要求输出电压,仅仅是电压不断变化以保证输出电流不变。
如果是需要基极电流自动控制输出,应该用电压输出型D/A,再用电压/电流变换电路或者叫压控电流源。
压控电流源,就是3楼所说的电路。

网友C:
基极用个恒压源,串个电阻即可

楼主:
他说的不是太明白,最好给个图

楼主:
基极用个恒压源,串个电阻即可

这样得不到恒流把

网友A:
11楼 xwj 说的方法

当然不是恒流源,但对楼主要求的自动测量三极管输入输出特性来说,大概已经够用了。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样

网上看到这个电路可以做恒流源,但我仿真不出来

网友A:
这个电路实在不怎么样

Q1的EB短路。
估计抄错了。

楼主:
是的,那个我仿真时是不是短路的,出不来

那你推荐一个好的电路把

网友A:
说过了

电压比较高一些的恒压源,串联个电阻到三极管基极,对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测量来说,够用了。
例如电源电压12V,要10uA基极电流,选1.16M电阻。

网友B:
大致是这个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