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这里

楼主(2007-08-18):
我想得到
1.400KHZ以下的正弦波
2.正弦波的输出设在哪好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82008188.rar

网友A:
先下载,再解压

为什么不转成GIF或者JPG贴上来?

楼主:
贴不上去!

网友A:
我看看贴得上贴不上

楼主:
为什么

难道等级高的才可以

楼主:
怎么还不回

网友A:
说什么好呢?

这个电路不会振荡,从哪里也没有正弦波输出。

楼主:
maychang

你那时给我一个由门电路组成的振荡电路,我这个是按照那样,里面有个非门电路,为什么就不行了?还有就是用非门电路组成的LC电路会不会频率会低点?

网友A:
你这个是“非”门没有错

但LC回路不是这样接法。
输出应该接到L1与C1之间,R4并联到L1上。

楼主:
是这样该不

楼主:
是这样改不

楼主:
这样对否

楼主:
怎么仿真效果不好

网友A:
这次对了

但还是不能振荡。
注意我给你的图上注明是74HC04,你的这个图是TTL芯片内部电路。

楼主:
继续问

那74HC04是COMS的吗?那它里面是怎样的?还有什么分立元件的电路可以代替它吗?我找不到74HC04芯片的图

网友A:
图是很简单

不过这样仿真实在没有必要。

楼主:
回maychang

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有一个产品,他的振荡部分使用LC可是LC的频率一般都在MHZ以上可产品的工作频率却在20KHZ到100KHZ.真不知道它是怎样实现的,他的产品也没有用到分频类的芯片,真的迷茫?想不通!

网友A:
用表量量他的L多大C多大嘛

谁也不能说LC振荡的频率一定在MHz以上。

楼主:
我 记得模电上好象说过LC的频率在1MHZ以上
他的LC电路不象是电容三点式,那快电路有3/4个三级管还有二极管.电感量自调谐范围是20到1500uh

网友A:
既然想不通

把这个电路完整地扒下来,咱们不说是抄板,参考参考总可以吧?
否则就把这个电路扔到一边,重起炉灶,根据功能要求设计电路。
又要照这个电路做,又不下功夫研究这个电路,想破头大概也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