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讲由门电路组成的LC振荡器?

楼主(2007-08-18):
门电路组成的LC振荡器可不可以当L(20Uh-1500UH)变化时频率在500KHZ下的?

楼主:
哎,真落破没人理会

网友A:
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B:
先说单位

微亨应该写作uH,你大小写刚好反了。
千赫应该写作kHz。
ic921版主最烦这个。

再说振荡频率。
LC振荡电路,振荡频率由什么决定,如何计算,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忘了,《半导体线路(放大、振荡、电源部分)》里面有。445页开始。

楼主:
回maychang

频率和选频网络中的LC有关嘛,对否

网友B:
当然

振荡只可能发生在一个频率上。在这个频率上,电容的容抗与电感的感抗数值上相等。

楼主:
笨笨再问个问题

老师讲振荡电路时有个地方不理解,既然是作为信号源,为什么象电容三点式这样的电路没标输出端,那我怎么取信号?

网友B:
随便从哪里取输出都可以

希望取输出信号这个地方的波形好,带负载能力强,等等。同时希望后级对振荡电路的影响尽量小,不要因负载的接入使振荡器的性能变差。

网友C:
楼上的同学

什么意思?不懂!请指教!

网友B:
什么地方不懂?

你不说,我就更不懂了。

网友C:
呵呵

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的波形比较好?

网友B:
拿示波器看看是一个方法

另外,电容的容抗随频率而减小,电感的感抗随频率而增加,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从电感上取信号高次谐波成份必定比从电容上取信号更多,换句话说,从电感上取到的信号波形不如从电容上取到的好。
振荡器振幅的稳定靠的是放大器的非线性。由此也可以推断:从放大器输出端取到的信号波形不如从放大器输入端取到的好。

楼主:
maychang

我用你的解释我用原来的电路图做了个仿真,看图形就明白.但也冒出个问题,它不能使负载工作吧?信号挺微弱的,你说我可以把三级管换个放大倍数大点吗?还是怎么办?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9211340204.rar

楼主:
还没完4

最后一个了,受累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9211929498.rar

网友B:
再劝楼主一次

要按照你说的某成品做,好好把人家的电路吃透。
要另外重起炉灶,就别在振荡电路上纠缠。
你要的是地下埋个线圈,上面有车通过时振荡频率发生变化,单片机检测到这个频率变化,是不是?(再往后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既然是测频率,那么波形如何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车没车都能够产生振荡。这种情况,放大器的增益越高越容易做。用一个非门来做是最省事的办法。而且用非门做振荡器输出能力很强,绝没有带不动负载的问题。频率并不要求很稳定,因为有车没车频率变化很大,最后输出的是个开关量,“有”或“无”。说实在的,用单片机都有些多余,太浪费了,直接用个LC回路作选频,二极管检波已经足够。单片机可能要做检查按键,显示,记录车辆通过次数,向上位机报告等工作,那才是单片机的主要工作,检测频率只是个捎带做的事情。

楼主:
回maychang

我用单片机的目的是现在用来控制交通标志牌的亮灭,以后还要扩展他的功能,比如串口通信/语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