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桥发热

楼主(2007-08-19):
小弟用4各NMOS管搭建了一个H桥,带光电耦合的,可是一旦接上负载,和地相连的两个MOS管就发热,但和电源正极相连接的两个不发热,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附图一张,MOS管控制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A:
检查驱动端的波形。也许是PWM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一旦接上负载,和地相连的两个MOS管就发热

很*的问题嘛

网友C:
主要是直通问题!

就是PWM1(PWM3)和PWM2(PWM4)同时都开,这样上下两个Mos管就会流过很大的电流,所以要稍微设置一下延迟,一般H桥的控制芯片都有延迟的设置!

网友B:
可是为什么不同时发热?

网友D:
驱动电路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E:
正常啊~~~~~~以前也做了个这样的电路

电路也有这样的现象!!!!!你在接近地的那2个管子加散热片不就可以了~~

网友F:
示波器伺候……

网友G:
我用三极管搭的电路也是这毛病

我用三极管搭的电路也是这毛病,可能是三极管击穿,电压低一点就没问题了  我回头也用MOSFET搭一个试试!!

网友H:
PWM2 PWM4看样子要用负压驱动才好哦.

我觉得下臂应该用N-MOSFET吧?

网友I:
按你的电路,发热的应该是上面的两个MOS管

网友J(2011-02-15):
12# awey 对 我的就是上面两个管子热  热的很快  热的很厉害  跪求解决方案。